PICKIT3又出问题了,请大伙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3-04-24):
我的PICKIT3又出问题了,以前目标板是用KIT3的USB供电烧写完成的,但最近不行了,目标板还是以前的目标板,但必须要外加电源给目标板供电。后来我用另外一个KIT3试验下,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请大伙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在MPLAB的KIT3的设置窗口设置用KIT3直接输出5V电压

楼主:
不过,当目标板外接上电源以后,就可以了,求解!

网友B:
请看附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附件图片

是这样设置的,就是不行啊

楼主: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Programming failed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是不是KIT3 上面的固件受损啊?谢谢

网友A:
先检查KIT3自检是否正常?
再检查KIT3的ICSP引脚中VCC是否有正确的电压输出?

如果是怀疑固件故障,看看是否可以在MPLAB下面刷一下固件程序,固件程序在KIT3的安装目录下面可能有的。

网友C:
这个故障我也遇见过,不过我个人用的是ICD2,一开始出现的问题和楼主一样。后来不用ICD2供电,正确烧录进去了。继续用ICD2供电,发现又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kit3上连接目标板上的电源电压有4.52v,ICS PCLK/pgC  3.6V , ICS PDAT/pgd  0.68V ,  MCLR  1.56V

网友D:
kit3有4.52v电压输出应该正常,但kit3带负载能力差,会不会目标板电流过大?或漏电...

网友A:
估计是目标板电流太大了,建议不超过100mA

楼主:
以前带的目标板是可以,只是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目标板USB上电带不起来了,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USB供电本身带载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PC的USB口比较多,而且挂的负载也大的话,那就更困难了。

网友E:
我的PICKIT3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反复用power target from PICkit3 给目标板供电故障就消除了

网友F:
供电能力问题,如果你单芯片烧录的话,PICKIT3供电方式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G:
供电是主因,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或许是目标代码运行后改变了目标板的功耗情况,可以细查一下。

网友H:
应该是VPP电压太低了,供电供不上,不知道你的MCLR脚有没有接什么东西,是不是挂了个大电容,一般不超过104的电容还可以,太大了就不好了。

网友I:
供电不足

网友J(2013-06-06):
有时单独烧芯片也会引起这个故障,好像比较新的芯片比更容易出现这个故障,MPLAB的社区里好多人在抱怨这个故障,说是Microchip答应会通过更新固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不给出能解决问题的新固件
三大巴流点microchip.com/forums/m635420.aspx

网友K:
kit3容易固件丢失的

网友L(2017-01-03):
如果要给目标板供电,是要对Vpp加多少电压、对Vcc加多少电压。或如何给目标板加什么电压。

网友M:
供电不足。分两方面考虑:1.换没有换电脑,有的电脑USB供电比较弱;2.看一下目标板的功耗情况。是不是新的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