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使用ADC采集三路通道(对应三个ADC的IO口),但是采样时间不同,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4):
比如ADC通道1、2、3,通道1采样时间是1.5周期,2通道13.5周期,3通道28.5周期,看到F0的ADC只能采用扫描多通道模式加DMA方式保存采样值,请问这三个采样时间不一样,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STM32F051 所有的ADC通道使用相同的采样时间,所以只能动态改采样时间,或者用相同的最慢的采样时间。

楼主:
动态改采样时间是怎么改法,例如ADC配置的时候如下: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通道6还是1.5周期,另外两路,我在什么时刻改采样时间,怎么改法,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051 所有的ADC通道使用相同的采样时间,所以只能动态改采样时间,或者用相同的最慢的采样时间。 ...

动态改采样时间是怎么改法,例如ADC配置的时候如下: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 ADC_SampleTime_1_5Cycles);
通道6还是1.5周期,另外两路,我在什么时刻改采样时间,怎么改法,求助!

网友A:
动态改采样时间,其实就是在转换某个通道前改采样时间为其对应的值、然后转换,这个做法不适合SCAN模式

网友B(2014-06-21):
请都各位高手,今天开了四个通道采样,为什么采样时间都设为7.5周,程序就走不下去了,只改变了第四通道的采样时间,改为13.5就可以了, 全都设为1.5不行,  只改最后一个改为13.5又可以了,单次采样一个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