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好几本书都没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刚刚接触PLC,S7-200输入输出端子排上的1L,2L,3L.1M,2M代表什么?是不是和正负有关系(通过实验没总结出来)?最好那个朋友把这一块的原理图附一个。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查你的 PLC 手册.

楼主:
也就是PNP和NPN的区别。直流分正负极性,比如说源型输入,也就是把输入端的公共点(COM)接到电源的负极(-),I0.0等输入点接入正极(+).而漏型的接**好相反.共用一个公共端的输入点的只能是同一种输入方法才有效,PLC这样设计是方便外围的信号源,比如有的传感器输出信号是NPN(日本的基本上用NPN的)就采用漏型接法.?(我找了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怎么和S7-200使用手册对应不起来呢??下图截自手册;

网友B:
这个应该在手册上有说明吧?没用过200的系统,一直是用3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