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C8芯片的EXTI5(PA5管脚)中断经常会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STM32F051C8芯片。PA5管脚每10ms会接收到一个宽度200多us的低脉冲。EXTI5配置为下降沿触发(配置为其它2中模式也一样会丢失),中断优先级为0,即最高。
请教为什么经常会丢失1到2次中断?即本来10ms应该进一次的中断,有时候会20ms或30ms才进去一次。

网友A:
200us的脉冲本身规则吗

楼主:
问题清楚了。不是丢失了10ms中断。
而是10ms中断中去复位一个5us中断中自加的全局volatile型变量。有时复位不了导致的。
不过为什么有时候会复位不了呢?10ms中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而且在10ms中断函数中最上面拉低一个管脚,要出中断函数的地方拉高。示波器看到,确实每个10ms都进入了中断。管脚也拉低然后再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us的脉冲本身规则吗

规则,每10ms都会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