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读保护设置后如何清除

楼主(2013-04-24):
现在用JFlash 4.24版无法烧写,用mcuisp写的工具也无法清除,
没办法用了??

谢谢。

网友A:
用STVP+ST-LINK,重新烧option bytes为缺省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VP+ST-LINK,重新烧option bytes为缺省值,试试

用JLINK或串口有没有办法?

网友A:
装SEGGER 的JLINK软件后,有1个STM32专门的擦除小工具,可以试试

网友B:
就是 JLinkSTM32.exe 专门干这个事的.
如果不支持 STM32F207, 更新 JLINK 的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JLinkSTM32.exe 专门干这个事的.
如果不支持 STM32F207, 更新 JLINK 的版本吧

更新版本后, 是不是国产的JLINK就不可以用了?

网友B:
据说, 4.68 有识别国产这个功能, 那就试试 4.58 版吧

网友C:
查一查技术手册吧   一般的保护措施做的不是很多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E:
,重新烧option bytes为缺省值

楼主:
各位网友,感谢大家帮忙,更找JLINK驱动至4.34即可,其带的STM32小工具可以恢复。

网友F(2017-07-11):
引用 网友E:
,重新烧option bytes为缺省值

请问如何重新烧写option bytes呢,这个标志位呢?有专用的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