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iscovery 无法下载

楼主(2013-04-24):
不小心把PA口高8位设置成了输出,然后就无法下载了。出现如下对话框

点击确定后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相似的情况,怎么修复?

楼主(2013-08-30):
问题解决了  昨天尝试用串口下载了一下 然后这块板子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把boot0=0改为boot0=1,重新上电,再用仿真器重新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把boot0=0改为boot0=1,重新上电,再用仿真器重新下载即可。 ...

哈哈 不早说 刚10分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