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modbus从机程序,但是我用modbus poll调试只能返回FF。

楼主(2013-04-24):
我用mosbus poll发送01 03 00 01 00 02 95 CB,也就是读取从机ID1的两个寄存器数值,但是返回只有板子上电的时候返回FF,也就是说没有反应,我用的是串口与TIM2中断管理收发数据,当我把tim2禁止的时候还会返回一次正确的数据。程序是根据其他程序改的,我用的是stm32f103ve,我觉着问题应该出现在中断或是初始配置里面,但是改了5天无果,在这请教各位高手,下面是我的部分程序: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RCC_Configuration();
        Init_Config();

while (1)
    {
        if(Uart0_rev_comflag==0x01)
          {
          Uart0_rev_comflag=0x00;
           ParseRecieve();//解包函数,参照网友的程序,应该没问题。
          }
    }

}
//中断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nt j;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FLAG_Update);
//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DISABLE);
        TIM_Cmd(TIM2,DISABLE); //关掉定时器2
        recenum=0;
   //sendnum=1;
        Uart0_rev_comflag=1;//接收完毕一帧,置位标志位,通知主函数调用接收处理函数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Cmd(USART1, DISABLE);//关闭串口
    for(j=0;j<9;j++) aRxBuff[j]=0x00;        //清除接收缓存数据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接收中断,SR寄存器的RXNE位为1时,表示收到数据可以读出。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if(Uart0_rev_comflag != 1)
         {
                if(recenum < 9)
                {
                                aRxBuff[recenum]=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cenum++;
                }
                else if(recenum==9)
                {
                      recenum=0;
                }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TIM4 enable counter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X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if(sendnum<(nTxBuff+1))
                {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sendnum]);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sendnum++;
                }
                else if(sendnum==(nTxBuff+1))
                {
                    int i;
                    sendnum=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DISABLE);  //gai
                        for(i=0;i<18;i--)
                        {
                         aTxBuff[i]=0x00;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gai
                }
        }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清空SR的溢出位,再读DR寄存器 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清溢出位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

//初始化配置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A9 USART_TX*/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TX  A2复用功能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10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RX A3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19200 8BIT 0 1 RX 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串口时钟禁止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时钟下降沿有效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数据在第二个时钟沿捕捉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数据位的时钟不输出到SCLK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对于时钟的设置可以采用默认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设定中断方式为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为默认值*/
        TIM_DeInit(TIM2);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2做定时器,基础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400;                               //计数值:400 定时4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                           //预分频,除数:720, 1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频因子为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预先清除更新中断位*/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SetCounter(TIM2, 0);

        /* 配置溢出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如果需要其他部分的程序,后续我再穿上吧 ,有点多

楼主(2013-05-31):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通讯成功,问题已经解决,主要还是时序问题,个人感觉485转换器并不是一个好用的器件

网友A:
你好,能把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314838945@qq.com,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把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我是新手,谢谢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iuzhongkai123/5401443   你还是自己去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