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滤波器与AD9850

楼主(2013-04-24):
向大家请教一些问题:
1、AD9850的正弦波输出电压峰值可以到多少?它受哪些因素控制?(是否可调,怎么调节)
2、滤波器的电感使用是怎样的,应该使用哪一种电感?能否使用像0805那样的贴片封装?
3、有人用过椭圆滤波器吗?

期待大家积极的讨论。给各位看官看茶~

楼主:
木有人解答吗?

网友A:
1:AD9850的正弦波输出电压峰值可以到多少?答:查器件手册;P
2:滤波器的电感使用是怎样的,应该使用哪一种电感?能否使用像0805那样的贴片封装?答:看滤波器的频率和技术指标
3:有人用过椭圆滤波器吗?答:肯定....但由于不知你的滤波器的频率和技术指标要求,故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D9850的正弦波输出电压峰值可以到多少?答:查器件手册
2:滤波器的电感使用是怎样的,应该使用哪一种电 ...

也是很有用处的回答。谢谢!
我的应用应该是这样的,需要一个较恒定的电流信号,频率不高大概在50-100Hz.
所以通过 DDS产生一个同频的电压信号,然后当然要滤波,如果使用椭圆滤波器该怎么设计呢?
然后再通过 电压转电流电路,得到需要的信号,送给传感器。
欢迎指点。

网友(2013-12-29):
楼主滤波器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