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问题

楼主(2013-04-24):
MSP430中定义的数组

#pragma location = "FRAM_DATA"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wlan_tx_buffer[CC3000_TX_BUFFER_SIZE];

请教大侠们,这句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pragma location = "FRAM_DATA"

编译器扩充命令, 定义存储空间: 如楼主的 "FRAM_DATA" 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agma location = "FRAM_DATA"

编译器扩充命令, 定义存储空间: 如楼主的 "FRAM_DATA" 空间 ...

如果把它改成
unsigned char wlan_tx_buffer[CC3000_TX_BUFFER_SIZE];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编译器对变量放置的地方变化了.
编译一下, 去 map 文件找一下 wlan_tx_buffer 的地址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对变量放置的地方变化了.
编译一下, 去 map 文件找一下 wlan_tx_buffer 的地址就明白了 ...

其实我对430不了解,只是想把程序移植到STM32里面去,所以才要弄懂这句话的意思。那个在32里直接unsigned char wlan_tx_buffer[CC3000_TX_BUFFER_SIZE];这样写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对变量放置的地方变化了.
编译一下, 去 map 文件找一下 wlan_tx_buffer 的地址就明白了 ...

其实我对430不了解,只是想把430的程序移植到STM32里面去,那么,在32里直接unsigned char wlan_tx_buffer[CC3000_TX_BUFFER_SIZE];这样定义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