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IAR for ARM的设置

楼主(2013-04-24):
在IAR中怎么指定程序的入口地址,就像keil可以在scatter file中指定起始段一样
因为我发现我编译链接出来的程序入口不是启动代码的RESET段,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之前一直用keil,IAR不熟悉,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
回楼下,我确实找到那个设置的地方,但貌似没起作用,见下面的截图

IAR设置程序入口

启动代码中的入口标号

编译后的map文件,起始地址不是我指定的那个地方

真正的入口在这里,这是什么原因,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好像在一个菜单下,你打上勾号后可以进入其中设置,我也记得不太清楚,我也是菜鸟一个,前几天问题了下,没有实践过。希望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我顶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B:
   iar的话自己定义的就是main函数为入口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的话自己定义的就是main函数为入口函数

但不应该是main啊,应该是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不应该是main啊,应该是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啊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调试的时候的起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调试的时候的起始位置

我说的是正常程序执行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正常程序执行的时候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不知道

没关系,3q

网友C:
看icf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