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更新PCB

楼主(2013-04-24):
我用的是protelDXP2004,我在原来图上增加了元件,原来已经生成PCB了。
增加元件后应该怎样更新PCB.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原理图生成网络表
在PCB中载入这个网络表

网友B:
原理图中Design 下的第一个吧,一般都是UPDATE PCB 虾米虾米,LZ应该可以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Design 下的第一个吧,一般都是UPDATE PCB 虾米虾米,LZ应该可以理解的 ...

ZJ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Design 下的第一个吧,一般都是UPDATE PCB 虾米虾米,LZ应该可以理解的 ...

同意

楼主(2013-05-24):
我的原理图没有,UPDATE PCB 这一项。
谢谢大家。

网友E:
用projet项下的 show difference 也可以将增减变动的原理图更新到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