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求解

楼主(2013-04-24):
打算把一串接收到的数字转化为字符型发送给上位机,求教怎么实现

网友A:
让上位机转不是更好么,itoa就可以实现的,尽量让上位机来做,这样单片机处理简单一点

网友B:
先把数字串的每一位分离出来,然后转换成字符!

网友B:
用"/"或者"%"对数字串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上位机转不是更好么,itoa就可以实现的,尽量让上位机来做,这样单片机处理简单一点 ...

good idea ,其实我也在这两种方案里面纠结,这下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