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0到20v,精度5到10mv

楼主(2013-04-24):
单片机控制,要求模拟信号输出0到20v,精度10mv以内,各位大侠帮想想怎么做?

网友A:
用12bit D/A 转换
8bit D/A 10mV 输出到2.5v
9bit D/A 10mV 输出到5.0v
10bit D/A 10mV 输出到10v
11bit D/A 10mV 输出做到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bit D/A 转换
8bit D/A 10mV 输出到2.5v
9bit D/A 10mV 输出到5.0v

20v这么高的电压ad后面得加运放吧,tyw能否推荐个运放,谢谢

网友B:
运放一般都是30V的,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