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求在恒温控制系统的C程序中插入PID算法

楼主(2013-04-24):
源程序如下,希望大神能将PID算法插入其中,急求

网友A:
在网上搜搜,增量式的PID算法,相对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搜,增量式的PID算法,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将PID算法插入程序中,PID算法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不错的程序你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c3ce32175f0e7cd1842536da.html

十分感谢你的回帖,之所以这么晚回你的,是因为用你的程序调式了一下午之后,以下这段程序实在不知道怎么改到正确,程序如下:
void time(uint t)                      //延时程序
{
  uint i;
  for (i= 0 ;i< T;I ++);  if(count count++; receive= "~receive;"
  para[count] = "control;" {  else {sendok = "1;}"  if(control = "=211)"
  control= "SBUF;" RI = "1,请求中断,CPU 响应中断,从SBUF取出数据"   if(RI)
  串行中断  4  interrupt serial() void }> LEN){count= 1 ;}
        }
    }

楼主:
顶起来,不要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不错的程序你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c3ce32175f0e7cd1842536da.html

怀疑这个程序的控制精度不会好。

网友B:
精度没有问题, 调整好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其实, 精度的影响, 倒是传感器的精度, 安装以及均温系统才是关键

网友C:
U的范围才0-255,也没有考虑各种意外和数据溢出处理,不会太好,只适合某些固定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