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用FPGA控制DM9000A,把程序下载的板子上后,初始化不成功,读取NSR寄存器的值时第六位不是1,但是给板子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后在把程序下载进去就成功了,研究半天也发现不了是什么原因~~~~~~~大侠帮忙。

网友A:
大哥,接光模块,要改驱动的。

网友A:
在原有的驱动基础上,需要修改以下寄存器:
0X00寄存器设置为0X2100,0X10设置为0X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