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34063能输出正负电压和5v稳压吗?

楼主(2013-04-24):
电源小白,需要一个输入12v~36v,输出正负 12v <100mA,5v <200mA的电源,找到下面这个电路,不知道可行不?手头没器件实验

楼主:
能大概说一下吗?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容量不够!………

网友C:
正负电压可以得到,正负12这个图就不行

网友D:
MC34063调整图中R103和R106就可以改变输出了。今天买了车载充电器就是使用的这个芯片。与楼主图片比较,相对应的R103焊接成了3K,R106焊接1K,实际输出是5.23V(高了点)。输入12V~最高耐压

网友E:
可以得到正负电压,正负压的电压的高低(稳定性不好,电流也不会很大,加上稳压二极管比较好)和电流的大小会受主电压3.3V影响比较大,

楼主:
+-12V是拿来给运放供电的。+Vo、-Vo我再用LDO稳压到+-12v可以不?

楼主:
如果设备是单电源供电,比如+12V,系统里需要输出+-10V信号 ,大家都是用什么 电源方案给运放 供双电源的??

楼主:
输出电流驱动能力 <=20mA,上面这个电路不知道能胜任吗?

网友F:
3路,就需要3个34063了。
还是用DC-DC吧,简单,稳定,成本低

楼主:
Dc-DC要用3个电感啊。看了ICL7660,电流也很小,MAX660电流可以到100mA,但是只能在1.5~5。5v范围工作

楼主:
手头倒是有34063A和lm2576,给运放供电的话,用哪个好?要考虑开关频率的吗?lm2576是52kHZ的,34063A是100kHz,是不是用34063比较好?

网友C:
正负给运放用的话,差不多可以用
LZ用洞洞板焊一个,早就验证出结果了。。。

楼主(2013-06-02):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决定用3片34063,不取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