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LH006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4-24):
           ATMLH006是什么芯片?好像是AT24C512,有没有朋友用过啊?

网友A:
此图有错,删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啥意思?我买的AT24C512,商家发的就是ATMLH0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啥意思?我买的AT24C512,商家发的就是ATMLH006

ATMLH006  这个信息还不够,看看下面一行写的啥才知道你的芯片是啥容量的,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图

第二行是  2FB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行是  2FB 2

是的,这个就是512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就是512B的

非常感谢,不过为什么ATMEL要这样写,以前都直接写AT24C5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为什么ATMEL要这样写,以前都直接写AT24C512.

呵呵,这个你去问题atmel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你去问题atmel吧

是不是at抽风?

网友C:
市场有很多非atmel的AT24C512,所以atmel变掉这些没有atmel标识的产品命名来区分atmel或者是其他厂家的AT系列产品。

网友D:
这个你去问题atmel吧

网友E(2013-10-05):
终于明白了,ATMLH136,还以为什么,百度都没它的PDF

网友F(2014-04-20):
非常感谢你这样高水平的老师的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就是512B的

请问    ATMLH312  5DB L  8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请指导一下    谢谢   我的扣扣号是452676170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    ATMLH312  5DB L  8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请指导一下    谢谢   我的扣扣号是4526761 ...

楼主这个我也没看出来,你还是拍个清晰点的照片给大家看看,或者自己在google上面搜索
Truncation Code 5db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我也没看出来,你还是拍个清晰点的照片给大家看看,或者自己在google上面搜索
Truncation Code 5db ...

就是这个,大神看看,到底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2016-10-15):
德龙X3000仪表存储芯片atmlh312用什么代替

网友I(2017-09-05):
我为觉得ATMEL抽风不小,好端端的改成这,直接就搜不到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