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4):
如图,输出接一个8ohm 5W的喇叭。现在的问题是一接上喇叭就会有吱吱的响声,不知道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如何消除?求教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pwm1,pwm2输入信号是否含有吱吱杂波

网友B:
干扰估计是

网友C:
楼主,您问题真多啊

网友D:
输入端短路后看看吧,还有就是IC的静态噪声大,次品来的,噪声抑制没能力。与傻瓜功放有和区别呢?

网友E:
有电容隔离没有直流分量啊   可以把送入的PWM波去掉  然后接上喇叭  如果还响的话  就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了

网友F:
前级滤波不良吧?

网友G:
哈!…你巳经进入「音响技术」了………“吱”、“咝”声是信号通道—高频啸叫声“轻微”!这是通病…你只能牺牲频响宽度了…应在12KHZ到18KHZ之间!另外:信号源要用屏蔽线,如果是DIY板子,那就扔掉!PCB要下一番功夫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