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漏电

楼主(2013-04-24):
各位大侠,
   最近在最微弱信号检测时发现继电器存在漏电。微弱信号通过继电器连接到信号测量端,结果发现继电器对信号端灌入了一个电流,初步估计是nA级的,从而使被测量信号电位拉高。用的继电器比较垃圾,一块钱一个的,换成5块钱一个的就好了。这样看来劣质继电器内部会有一个小的漏电流。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继电器漏电的问题,微弱信号连接一般不用继电器连接?
   听听各位的看法,十分感谢!

网友A:
别说继电器,就是电路板、开关和插座都有可能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继电器,就是电路板、开关和插座都有可能漏电。

多谢大侠,
  我需要设计一个峰值检测电路,其中需要一个低漏电开关来使电容(估计100PF)对地放电,不知道是选用MOS作为开关好还是继电器作为开关好。电路基本不计成本。看峰值检测电路中推荐的是MOS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