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2口中断怎么一次触发两下中断,求解答

楼主(2013-04-24):
用的是MSP430F413,用外部中断,P1,P2口都用了,P1口正常,但P2口中断,一次来中断会触发两次,很头大。中断里面清除标志位,通过调试查看,第一次进去后清不掉中断标志位,第二次进去后才能清除。示波器观察外部信号,确实只有一次跳变,但为什么会出来两次,是不是BUG,求解

楼主:
问题补充:430外部中断,PDF上说只可以配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不能同时扑捉上下沿。但是我这边情况是,P1口正常,P2口配置上升沿时,有上升沿时出来两次中断;配置下降沿时,上下沿都会产生中断,彻底凌乱了,求解答,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