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4hc573加74ls138驱动两个4位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原理图跟我的开发板上的一样。我用洞洞板焊接上了之后,显示很不稳定,用手碰一下就会出问题,摸一摸芯片引脚,也会有显示问题,单个和多个静态显示没问题(手不碰板子的情况下),一动态显示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数码管显示不安整,时有时没有。电路我已经重新连了三次了,更换过主芯片,结果还是这样子,我也怀疑是电路的问题,很多人说要加上拉电阻,但是我的电路图和我开发板的是一样的,开发板可以正常显示的。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2013-04-24):
硬件设计没有问题,焊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两个573呢?我刚做过,没问题啊

网友C: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那万用表每个角量量通断。

网友D:
多是接触不良或干扰导致...

网友E:
接触不良,我遇到过
楼主观察下各个焊点,对不能确定焊接质量的地方重新上点锡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呢。我昨天在P0口上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奇怪难道P0口带不动573么。

图像  (19.51 KB )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加了个10k上拉的电阻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加了个10k上拉的电阻

网友F(2016-04-10):
学习一下,可能是51的管脚输出电压不足,而573又是CMOS器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呢。我昨天在P0口上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奇怪难道P0口带不动573么。 ...

建议详细看下标准51的端口介绍。时间长了记不清什么时候是OD,好像是通用端口时

网友H:
P0口用得话很多情况就得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I(2016-08-10):
引用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呢。我昨天在P0口上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好了。奇怪难道P0口带不动573么。 ...

51单片机手册有详细说明,P0口一定要加上拉电阻,你没仔细看。另外我也用了这个电路,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但不是上拉的问题,而是138的A0-3如有没连接,用手碰就会变化。应该是TTL电平不稳的缘故,所以TTL的电路要求低时一定要接地,高可以悬空

网友(2016-10-03):
对的,是io口驱动能力不足,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