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hz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3-04-24):
新手求助啊 我用Filter设计FIR数字滤波器时候碰到的问题
当设计的截止频率,频带之类的为khz以上时没什么问题
可khz以下的滤波器(比如50hz带阻)设计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滤波器通带增益会下降!!而且很厉害!!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估计应该都是这个问题的衍生物
求帮忙啊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帮我设计一个50hz数字陷波器啊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 顺便加一张增益下降图
如图所示 设计的150Hz低通滤波 设置增益为1 但是响应图上通带增益只有0.23左右 实际上如果阶数降低的话 增益就更差

网友A:
楼主或者到官网建个case?可以把你的工程在建case时作为附件放上去

网友B:
如果你的 Sample Rate 设的很大,但是 CutOff 设置的很小时,好像衰减是很厉害。一般情况下降低 Sample Rate 就可以减少衰减。 比如 2K de sample rate, CutOff 设为 150Hz.

如果实在要用这个大的 Sample Rate, 试着调整一个 Gain 参数,提高输出增益以抵抗衰减。

我不是特别懂这个模块,我的建议仅供参考。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