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ARM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3-04-24):
DSP采用TMS320C6747,ARM采用S3C6410,其中ARM移植了LINUX系统,,关于他们之间的通信方式,我查了一下,有串口,HPI,双口RAM,USB等,请问哪种通信方式好,求推荐

网友A:
看你要求的数据谈吐率是多少了.
最简单的方案, 可算是串口了. 两根线相连, 不用硬件支持. 数据传递很少
USB 硬件也很简单, 但是软件复杂了很多, 相对比较多的数据传递
双口RAM 则硬件多了 双口RAM 而复杂了好多, 软件倒也不复杂, 可以传递大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的数据谈吐率是多少了.
最简单的方案, 可算是串口了. 两根线相连, 不用硬件支持. 数据传递很少
US ...

传输速率要求比较高,还需要传大量数据

网友B:
需要传大量数据

网友C:
HPI口,别无选择
另外就是MII口,如果有的话

网友D:
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用串口吧,方便。

网友D:
大数据量可以考虑usb或者总线之类的 。

网友E:
用HPI比较实用,我们有一款产品这样是做过。上位机跑系统,下位机一些汽车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