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一下下面CMD文件中的意思

楼主(2013-04-24):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ogRAM,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

主要是ramfuncs 那段不太明白

网友A:
绝对给你介绍清楚  请看下楼

网友A:
F2812程序从Flash搬到RAM中运行
第一步:

// Functions that will be run from RAM need to be assigned to
// a different section.  This section will then be mapped using
// the linker cmd file.
#pragma CODE_SECTION(EPwm1_timer_isr, "ramfuncs");
#pragma CODE_SECTION(EPwm2_timer_isr, "ramfuncs");

MAIN()
{
// These are defined by the linker (see F2808.cmd)在CMD里面定义的变量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Copy time critical code and Flash setup code to RAM
//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SR functions: EPwm1_timer_isr(), EPwm2_timer_isr()
// EPwm3_timer_isr and and InitFlash();
// The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and RamfuncsRunStart
// symbols are created by the linker. Refer to the F2808.cmd fi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
//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
   InitFlash();//FLASH初始化的函数不能在FLASH里面运行,必须拷到别的内存空间里运行才能对FLASH进行初始化。
}

第二步:将要从FLASH里面加载到RAM的函数定义到"ramfuncs"
// Functions that will be run from RAM need to be assigned to
// a different section.  This section will then be mapped to a load and
// run address using the linker cmd file.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第三步: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SECTIONS
{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

总结:在MAP文件里:从FLASH加载到RAM运行的程序会有二个实际的存储空间,一个在FLASH里面,另一个在RAM里。ramfuncs            : LOAD = FLASHA,//指定了要加载程序存储在FLASH里面的地址段。
                     RUN = PRAML0,//指令了在RAM里运行程序的RAM空间段。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_RamfuncsLoadStart指向了FLASH里的程序起始地址,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_RamfuncsLoadEnd指向了FLASH里的程序结束地址

ramfuncs功能指令了存在于FLASHA里面的一个连续代码段空间,并且为这段代码空间分配了一个在RAM里运行的指针(RamfuncsRunStart),应用时我们道先要将加载到RAM里运行的程序通过#pragma CODE_SECTION指令分配到这一个连续的代码空间,然后通过MEMCPY指令存在于FLASH里的代码复制到能足够容纳的RAM空间里

MAP文件里的表现:
SECTION ALLOCATION MAP
ramfuncs   0    003f65d6    0000004d     RUN ADDR = 00008000
                  003f65d6    0000001b     DSP2802x_SysCtrl.obj (ramfuncs)
                  003f65f1    00000004     DSP2802x_usDelay.obj (ramfuncs)
                  003f65f5    0000002e     Example_2802xFlash.obj (ramfuncs)

.cinit     0    003f6623    00000019
                  003f6623    0000000e     rts2800_ml.lib : exit.obj (.cinit)
                  003f6631    0000000a                    : _lock.obj (.cinit)
                  003f663b    00000001     --HOLE-- [fill = 0]

GLOBAL SYMBOLS: SORTED ALPHABETICALLY BY Name
003f6623   _RamfuncsLoadEnd
003f65d6   _RamfuncsLoadStart
00008000   _RamfuncsRunStart

GLOBAL SYMBOLS: SORTED BY Symbol Address
00008000   _RamfuncsRunStart
0000801b   _DSP28x_usDelay//三个从FLASH里加载RAM里运行的程序
0000801f   _EPwm1_timer_isr
00008035   _EPwm2_timer_isr

003f65d6   _RamfuncsLoadStart
003f6623   cinit
003f6623   ___cinit__
003f6623   _RamfuncsLoadEnd//在FLASH的地址空间上面并没有具体的函数表现

程序运行上的表现:只要程序一运行到上面的三个函数,CCS程序PC指针就会指向相应RAM地址上运行。

楼主:
版主厉害,学习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厉害,学习了,多谢

哈哈  相互学习   资料都是来自收集

网友A:
CMD中有学问  希望有大牛们给大家好好讲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