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6):
你电路感觉有点问题。运放的工作电压只有3.3V还单电源。但是你的输入是差分放大模式。

网友B:
不会产生影响啊~两路运放都是相对独立的~

单电源也可以工作的吧~无所谓的~

网友C:
    两路采样独立工作,俺也是做电表等测量仪器开发的,采样电路跟楼主类似,单电源工作,楼主提供了一个1.5V的偏置电压,差分输入是可以的!

网友D:
单电源工作比较好,关键是提供中心电平的偏压1.5V,省去了负电源电路。这个图两个运放是同一个芯片的两部分,如果开路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短路的话那就未必了,例如短路把3V电源对地了,或者1.5V偏压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