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源电压正确,但没有输出。

楼主(2013-04-24):
最近调试一个电路,放大器用的是AD623,放大倍数为10.电源电压测量正确。但是没有输出。电路中一共有两个这样的模块,如果是芯片烧了,不能两片一起都烧了吧。

进过与前级电路断开单独调试,放大电路正确。具体回波信号为什么没有放大,原因正在找。
输入信号波形:

输出信号波形:

网友A:
2脚不是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不是接地吧?

单端输入应该可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没有用过这颗芯片。所以也没有调试的经验,坐等用过的人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