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高手们,帮我看一下 这个电路

楼主(2013-04-24):
高手们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我感觉设计没问题啊 可是实际中 灯不闪烁 而且78L05前端的电容 电压居然达到了68V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桥后面的功耗太低。导致电容降压不足。

网友B:
先用5V电源查一下那个8脚的ic有没有问题。
68V是这个电路本身设计有问题,直接用5V稳压管取代78L0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5V电源查一下那个8脚的ic有没有问题。
68V是这个电路本身设计有问题,直接用5V稳压管取代78L05即可。 ...

我在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是我把正负极弄混了 所以没亮  现在好了 78L05的进电电压是8.8V  而它的参数是7-18V,这样的8.8V会不会太低了,需不需要加一个12V的稳压管 并在电解电容上?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面的三个电容 可以取消么?可以取消几个?

网友C:
8.8V没问题。
不必加12V的稳压管,加了也没用,不会升高到12V。
三个电容至多能省掉7805输出端的47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是我把正负极弄混了 所以没亮  现在好了 78L05的进电电压是8.8V  而它的参数是7-1 ...

关于8.8V,LS的朋友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电容降压电路,用稳压管或者并联稳压器比较合理,可以少用一个电解电容,成本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8.8V,LS的朋友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电容降压电路,用稳压管或者并联稳压器比较合理,可以少用一个 ...

电容降压电阻,用稳压管再次稳压后接稳压器才是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电阻,用稳压管再次稳压后接稳压器才是王道!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