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unter模式选择增减计数不会计数

楼主(2013-04-24):
时钟模式选择:Clock with UpCnt and DwnCnt Mode Configuration,不会计数;其他模式均正常的。我想配置成,结果如下图所示的时序

楼主:
官网今天怎么不能上传CASE,就传这里了。帮忙看下,工程很简单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直接控制定时器寄存器和计数器寄存器的,自己配置算了。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啊。想先设计个光电解码器,然后旋变解码器

网友A:
我明天帮你看一下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连接到 Capture 的 Pin 的设置出了问题, 你吧 pin 设置成 pull-up 试一下,这样才能保证 capture 不是一直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连接到 Capture 的 Pin 的设置出了问题, 你吧 pin 设置成 pull-up 试一下,这样才能 ...

我的捕获是中途加上去的,不要捕获,也实现不了啊

网友A:
你试试我的工程,我在你的工程上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我的工程,我在你的工程上修改的。

小子版主,你是不是回传了我的工程了。和我以前的没什么区别啊!main.c和TopDesign.cysch的模块没发现改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子版主,你是不是回传了我的工程了。和我以前的没什么区别啊!main.c和TopDesign.cysch的模块没发现改 ...

我自己随便编了个增减计数器了!小子版主,你与没有 “底层寄存器说明书”啊,有些我不想用那些模块,不够灵活。我想直接用C文件调用,类似普通MCU那样的。

网友B(2016-08-15):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随便编了个增减计数器了!小子版主,你与没有 “底层寄存器说明书”啊,有些我不想用那些模块,不 ...

你能把您做的那个计数器程序给我看看嘛?我最近也在做,一直没做出来。借我借鉴一下吧。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