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P1.1口配置成I/O口,连接传感器的数据引脚不好用

楼主(2013-04-24):
CC2530的P1.1 接温湿度传感器SHT10的DATA,P1.2接传感器的SCK,传感器不上数据;将P1.2 接温湿度传感器SHT10的DATA,P1.1接传感器的SCK传感器可用,是为什么

网友A:
引脚是否正确配置了?某些引脚可以做ADC输入口用,别用错了。。
建议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楼主:
CC2530的P1.1引脚怎么配置可以用做传感器的数据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