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按键芯片厂家有哪些(要是芯片原厂)?

楼主(2013-04-24):
最近接手一款产品(白家电类),考虑用电容触摸按键来做,我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芯片厂商五花八门。其中最可靠的要属cypress,但是这个芯片贵,比我选的mcu都贵三倍,我们肯定承受不了,恳请各领域的专家们帮我推荐下,小弟在此谢过。
备注:我比较比较关心的实验是:流水、水雾实验,震动实验、全频段电磁干扰实验、强磁辐射实验等。另外每个按键的灵敏度可以自由设定。

网友A:
您可以到阿里巴巴上面找啊,有很多的,我们采购的都是从那里找的,可以多找几家对比一下

网友B:
可以找自带触摸功能的MCU,如TI的G系列

网友C:
楼主要求成本低廉的话,可以选用台湾的,带触摸的mcu,见附件

网友D:
启攀微电子、万代、或者飞思卡尔MC9S08PT系列。

网友D:
万代软件调灵敏度的范围比较小。启攀微电子和飞思卡尔的软件灵活性就大很多。飞思卡尔是集成TSI功能的单片机。成本相应会比mcu+触摸芯片便宜点。不过量不大的话,交货周期会比较头疼。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有没有人用过万代的产品?大家帮帮忙

楼主:
在跟大家说下,因为有用过mcu加touch key功能的mcu,具体那一家就不说了,但是相应的EMC实验,积水实验都过不了,所以就pass掉了,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着重考虑用分离的芯片来做。cypress的确不错,万代据说也能过很多测试,不过不知道怎么样,各位帮帮忙,提下意见。

网友E:
可以用飞思卡尔的,具体型号具体分析,我可以申请样品!

网友E:
最好能知道LZ做什么产品

楼主:
我们是做洗衣机控制电路板方案的

网友F:
可以试一下安国的电容式触摸按键IC Au2100,台系的,性价比高,抗干扰性强,通过软件调试灵敏度,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