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啊,芯片不运行了……

楼主(2013-04-24):
在设计原理图时,不小心把STM32的PA12(USB_DP)引脚设计成与1个5V芯片通信,我本来设计为GPIO_Mode_Out_OD上拉方式,电路上接了个10K的上拉电阻到+5V,调试程序时,发现初始化不行,单步运行后,芯片不运行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什么问题?

网友A:
这IO配置怎么 样,跟CPU运行没关系吧,,是不是你其它问题。。

网友B:
不是很了解啦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你仔细查一查   应该是寄存器设置问题    帮你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