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总发现不了stm32这个芯片

楼主(2013-04-24):
jlink can't connect stm32了,会是什么问题,检测stm32的电平电压都正确,jlink的管脚也正常
但jlink总发现不了stm32这个芯片,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如果JLINK能找到驱动,那就是目标板问题了。。
不过,你可以用SW模式的看看。。

网友B:
板子虚焊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查查是不是哪里出现虚焊的问题

网友B:
也可能是电路中焊锡丝的熔丝性导致这个问题   这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