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ultisim12软件显示不准确?

楼主(2013-04-24):
请教大伙一下,我的multisim12软件,怎么显示不准确呀?比如下面这个电路,示波器B通道显示电阻上峰值是5.3V多,而笔算的结果是3.85V,这是怎么回事?
电容的容抗=ωc=1592.35欧姆,电阻是1K欧姆。交流电源峰值电压10V 10Hz 。

另外我的multisim12里,青色和粉黄色的两个时间基线上的三角标(就是时间基线上那两个小“疙瘩”)怎么都在那根红色曲线上啊?

网友A:
注意相位

网友B:
没错啊.
|Z|=(1592^2+1000^2)^0.5=1879.6欧姆.
Ip=V1p/|Z|=5.32mA
VRp=Ip*R=5.32V

当然如果将峰值 5.32V 转换成有效值大约为 3.76V.
是不是分析时没有统一电压种类所致?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唉,弄屎了,计算时没按向量形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