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脉冲问题啊

楼主(2013-04-24):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emc群脉冲实验,据说220的交流输入端交个磁环会对实验有帮助。那是要加在哪里啊,L,N两条线各绕一个吗?还是LN并起来绕一个?求解??

网友A:
可以选择一起绕一个,多绕一圈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A:
输入电源隔离对处理脉冲群问题也是很有效的

网友A:
通常采用安装隔离变压器的方式处理电源端口的EMC干扰问题

网友B:
并起来绕解决共模干扰,相当于额流圈

网友C:
EFT用共模扼流圈哟

网友A:
脉冲群是共模干扰,采用共模扼流圈有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