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动换向电路请教

楼主(2013-04-24):
对于RS485自动换向电路,当TXD信号为“1”,即无输入信号时,SP485芯片工作在“接收”状态;当TXD为“0”时即有信号输入时,即执行发送功能时,来自TXD信号上的有效电平将自动禁能接收器,使能发送器,从而将TX信号发送到RS485网络。未理解部分:例如发送一串数据“0x55”,当TXD为“0”时,SP485芯片的DE端为“1”,A相输出“0”,B相输出为“1”,接收端可以解析到发送端发送的数据为“0”;而当TXD为“1”时,SP485芯片的DE端为“0”,A/B相均输出高阻,接收端怎么解析到发送端发送的数据为“1”?

楼主:
不会贴图,具体电路和真值表情见附件。

楼主: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当TXD为“1”时,SP485芯片的DE端为“0”,A/B相均输出高阻,但通过A/B相位的上下拉电阻可以得到发送数据为"1"。

网友A:
论坛中的帖子资料很丰富,但要善于利用才好

网友B(2015-11-13):
何时收何时发应该是有软件协议来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当TXD为“1”时,SP485芯片的DE端为“0”,A/B相均输出高阻,但通过A/B相位的上下拉电阻 ...

对的,是这样,所以这种方式发送的1是假的,驱动能力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