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怎么又错了吗,放大电路又有问题啊!!

楼主(2013-04-24):
想放大0-50mV的K型热电偶信号,单电源5V供电,不需要特别精确,怎么电路输出偏置2V了啊,大神们,帮帮我啊。

网友A:
1。失调电压影响。
2。要吗加双电源,要吗将vin的直流电平提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失调电压影响。
2。要吗加双电源,要吗将vin的直流电平提到2。5v

请问大神,如何提高Vin电平呢?

网友B:
不要用OP07

网友C:
原因:运放输出范围跟供电有关,像OP07的输出范围约在大于负供电1.5V和小于正供电1V之间,具体看datasheet。
换个单电源运放或者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即可

网友D:
先看看OP07的数据手册,我都看了几十次了。
OP07不是单电源和低电压的运放。

网友E:
加个负电源就行了,或者抬高输出电压。

网友F:
这是ST的,单双电源都行啊,而且电压可以低到3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是ST的,单双电源都行啊,而且电压可以低到3V。

不同厂家可能有些不同是不是,之前有用OP07仿真过,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了单电源和低电压?
https://bbs.21ic.com/icview-455964-1-1.html

网友G:
OP07不能单电源工作

网友H:
换用单电源轨对轨的高精度运放SGM8581就简单了

网友I:
不需要特别精确的 换个运放  不要用OP07

网友J:
是不是需要加个偏置电压的原因的啊?OP07好像不支持单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K:
tyw哥哥, 有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 马场清太郎 的书吗?

网友L:
Vin脚用两个100K电阻分压,做出一个Vcc/2的模拟地。

网友M: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区别就在此!……搭好了电路、上电一看:不爽吧?…嘿嘿!还要调试的!……原因就不多说啦!…………{因为话越说越多…………}

楼主:
我还是之前那个电路,改成用LM158输出偏置很小了,就不到0.3V,满足要求了,可是这貌似不科学啊;;;;

网友A:
参考22楼

网友N:
单电源供电反馈端是不是应该加个大电容到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