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 lcd12864 花屏(真的不行了求助)

楼主(2013-04-24):
void Lcd_Init()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1时钟(必须先使能时钟,否则配置无效)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0);
        //PB3 时钟 PB5 spi 输出
        // 配置SPI1的SCK,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C10 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给指定的端口写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5);
        //给指定的端口写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一线只发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1,SPI_RxFIFOThreshold_QF);//配置 SPI 的 FIFO 接收阈值(接收8bits就置 SPI_I2S_FLAG_RXN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PinSource5,GPIO_AF_0);//连接到外设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设置LCD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lay(5);
            LCD_Send(0x30, DC_CMD);        ///*30---基本指令动作*/
        Delay(1);
            LCD_Send(0x0C, DC_CMD);        ///*开显示,关游标*/
        Delay(1);
            LCD_Send(0x06, DC_CMD);        ///*光标的移动方向*/
        Delay(1);
            LCD_Send(0x80, DC_CMD);        //使用基本命令
        Delay(1);
            LCD_Send(0x01, DC_CMD);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1);
        //SPI1_Read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
// 向LCD发送数据
void LCD_Send(unsigned char data, DCType dc)
{
        Delay(1);
          //这里一定要加延时
        if (dc==DC_CMD)                                           // 写指令
                SPI_Send(SERIAL_WCMD);                  // 写入到IR
        else
                   SPI_Send(SERIAL_WDATA );

        SPI_Send(0xf0&data);
        SPI_Send(data<<4);
}
//SPI发送1个数据
void SPI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8(SPI1, data);
}
/*  x:  第几列    y: 第几行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y){
                case 0:
                        address = 0x80 + x;
                        break;
                case 1:
                        address = 0x90 + x;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88 + x;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98 + x;
                        break;
                default:
                        address = 0x80 + x;
                        break;
        }

        LCD_Send(address,DC_CMD);

        return;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tr)
{
        LCD_Set_XY(x,y);
        while(*str)
        {
                LCD_Send(*str++,DC_DATA);
                Delay(1);
        }
        return;
}
/*--------------清DDRAM------------------*/
void LCD_Clrram (void)
{
  LCD_Send (0x30,DC_CMD);
  Delay(1);
  LCD_Send (0x01,DC_CMD);
  Delay(1);
}
int main(void)
{
Init_Main();
Lcd_Init();
LCD_Clrram ();
                Delay(50);
                 LCD_PutString(0,0, "工资涨涨");

                     LCD_PutString(0,1, "工资涨涨");

                     LCD_PutString(0,2, "工资涨涨");
                    Delay(5000);
                LCD_Clrram ();
                Delay(50);
                LCD_Clrram ();
                Delay(50);
现象:开机第一次不能显示,在随后可以显示文字,随后再一次乱码,这是那里出了问题,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你的主程序没有大循环?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帮楼主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程序没有大循环?

笔误,最后跟个while(1){},我怀疑是时序问题,我再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A:
你如果要看波形,需要不断操作屏。。不然,一旦不执行屏操作,波形自然就 没 了

楼主:
上个故障图,有没高手一下能看出问题,谢谢各位

12864花屏

12864花屏

楼主:
问题解决了,防不胜防啊,硬件把片选和led控制管脚重复用了,所以出现一会片选一会不片选,开始不显示是因为操作了片选没有给个延时

网友C(2013-06-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防不胜防啊,硬件把片选和led控制管脚重复用了,所以出现一会片选一会不片选,开始不显示是因 ...

你好,我的程序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说管脚复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硬件开发把led和片选脚用的一样了,所以是硬件冲突了,让他重飞线了个管脚,你是AF管脚复用?是不是你用之前没有AF复用配置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