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7805稳压电路参数设计

楼主(2013-04-24):
输入滤波电感、电容参数如何设计,输出电容如何设计

网友A:
输入电解电容大点   并并联一个陶瓷电容   输出也是接一个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

网友B:
看你懂啊,不懂

网友C:
这样说吧,1A对应1000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解电容大点   并并联一个陶瓷电容   输出也是接一个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 ...

绝对正确。。。。。

网友E:
坐等高手~~~

网友F:
2楼已经给出实践中,或者生产中常用的方法,具体理论计算就算了吧

网友G(2013-07-24):
7805的数据手册上是有这种应用电路的,可以参考下,一般滤波电路有个经验公式R*C=(3~5)T/2,R是负载,电容不宜过大对电路会有损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805的数据手册上是有这种应用电路的,可以参考下,一般滤波电路有个经验公式R*C=(3~5)T/2,R是负载,电容不 ...

电容过大对7805来说怎么会有损害呢?能否解释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容过大对7805来说怎么会有损害呢?能否解释下。

等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容过大对7805来说怎么会有损害呢?能否解释下。

在滤波电路中,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会使冲击电流增大,在不更换其他元件的前提下,单纯提高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危险的,它将使整个电路的实际使用寿命大大缩短,甚至烧毁整个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滤波电路中,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会使冲击电流增大,在不更换其他元件的前提下,单纯提高滤波电容的容量是 ...

谢谢!学习了。

网友J(2015-02-17):
引用 网友G:
7805的数据手册上是有这种应用电路的,可以参考下,一般滤波电路有个经验公式R*C=(3~5)T/2,R是负载,电容不 ...

请问一下公式中的T是个什么参数,请问这是计算电解电容的经验公式吗?

网友K(2015-04-03):
7805 0.3 7805 原装0.6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爱普生RX8025SA RX8025T/UC RX8025T/UB IC电表时钟芯片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