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的HPI问题

楼主(2013-04-24):
(无正文)

网友A:
HPI是一个与主机通信的并行接口,主要用于DSP与其他总线或CPU进行通信。信息可通过‘C54x的片内存储器与主机进行数据交换。不同型号的器件配置不同的HPI口,可分为8位标准标准HPI接口、8位增强型HPI接口和16位增强型HPI接口。
TMS320C5402芯片的HPI接口分为HPI8(8位主机接口)和HPI16(16位主机接口)两种,其应用方式大同小异,主要介绍HPI8。HPI8实际上是一个8位的并行端口,主机通过它可以直接访问DSP片内的一段RAM。在早期的DSP中,这段公用的RAM是一段2K字的双口RAM(对于TMSVC5402则可以访问所有的片内RAM)。当主机和DSP同时访问同一地址时,主机优先。由于TI的DSP芯片都是16位的,而HPI8只有8根数据线,所以数据的传输必须以字节为单位。在DSP与主机传送数据时,HPI能自动地将外部接口传来连续的8位数组合成16位数后传送给主机。

似乎只能访问片内RAM

网友B:
似乎只能访问片内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I是一个与主机通信的并行接口,主要用于DSP与其他总线或CPU进行通信。信息可通过‘C54x的片内存储器与主 ...

我发现HPI接口是和EMIFA接口复用的,而我们已经用了EMIFA了,所以HPI的方案就放弃了。。。
我们打算使用双口RAM进行DSP和ARM进行通信,请问是不是DSP上只能使用8KX16的双口RAM?
(其中EMIFB已经被用来扩展SD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