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天线问题

楼主(2013-04-24):
小弟正在用CC2530做Zigbee的项目,但是由于产品尺寸的限制,所天线想用陶瓷天线。
但是不知道陶瓷天线的性能怎么样,相比PCB天线他的性能会不会不一样?

小弟打算用CC2530+CC2591

如果陶瓷天线或者PCB天线都不能明显提升传输距离的话,我就不打算加CC2591了。

麻烦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公司全部采用陶瓷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全部采用陶瓷天线了

陶瓷天线加了PA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这个需要在你的使用地点实际测试,和安装环境有关系

网友C:
   怎么搞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在你的使用地点实际测试,和安装环境有关系

我现在使用环境基本是一般家庭,没有特殊的要求,您能大概指点一下PA + 陶瓷天线传输效果怎么样吗?

网友B:
一般家庭的话,陶瓷天线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庭的话,陶瓷天线可以了

我担心穿墙能力和传输距离,要是长期使用的话出现不稳定性就麻烦了

网友B:
穿墙的话,主要看墙的材质了,你加大天线也没啥用,现场布置尽量可视,利用门、窗。不要放墙角哦
稳定性倒不用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墙的话,主要看墙的材质了,你加大天线也没啥用,现场布置尽量可视,利用门、窗。不要放墙角哦
稳定性倒 ...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考虑PCB天线了。陶瓷天线简单很多

网友D:
产品尺寸多大?如果陶瓷天线效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利用一下外壳,天线贴在外壳内侧,用同轴线连接到主板上,不过这样天线可能成本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网友E:
我直接用PCB天线加PA了,效果还可以,改用陶瓷天线的话应该会更好些

网友F(2013-07-03):
你好,我想知道ti只提供了SMA天线的匹配电路,不知道pcb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不是一样的,还有你的模块的最终的效果怎么样,最紧要弄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D:
先保留SMA天线的匹配电路,然后到时候设计 PCB 天线的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看要不要调整吧,天线设计还是要看看环境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保留SMA天线的匹配电路,然后到时候设计 PCB 天线的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看要不要调整吧,天线设计还是要看 ...

谢谢您。

网友F(2014-01-04):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庭的话,陶瓷天线可以了

不知道陶瓷天线和pcb印制天线相比是不是性能会好一点?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穿墙的话,主要看墙的材质了,你加大天线也没啥用,现场布置尽量可视,利用门、窗。不要放墙角哦
稳定性倒 ...

看介绍说,因为陶瓷天线的介电常数比较大,所以其辐射效率比较低,不知道mpuhome的版主的经验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没有设备调试pcb天线,不知道相对来说,陶瓷天线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全部采用陶瓷天线了

陶瓷天线一般用什么公司的?有什么选择,科普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陶瓷天线一般用什么公司的?有什么选择,科普一下可以吗?

厂家我不知道哈    选择上肯定要看频率  比如2.5G的   还有匹配多少欧的

网友D:
陶瓷天线厂商:
LTCC 型
日系:Murata,TDK……
台系:Yageo,Walsin,Rainsun……
国产:南玻,顺络
小patch型:Pulse,Inpaq,咏业
楼上的发的照片应该都是 LTCC 的 Monopole 天线吧

网友B:
日系:Murata,TDK 的都不错

网友H:
关键还是匹配,先预留着匹配电路,实际调试的时候再调试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