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C电阻阻值换算成温度问题

楼主(2013-04-24):
根据公式 B= T1T2 Ln(RT1/RT2)/(T2-T1),RT1为待求温度阻值,T1为待求温度,RT2为参考温度阻值,T2为参考温度,可得T1=1/((log(RT1/RT2))/B+1/T2);
发现一个问题,在RT2固定情况下,选择不同的参考温度T2和相应阻值RT2。求出的T1温度值有一定的差距。
请问大神们,用这个公式求温度时,选择多大的参考温度T2和相应阻值RT2。

网友A:
你选什么样的NTC就用什么样的值来算。
拿下面的NTC举个栗子:
(-30-150) 3950K-10K
http://wenku.baidu.com/view/8e45872e0066f5335a81219b.html
B = 3950  特征温度25摄氏度下,阻值为10K,可用公式求出T1。
建议还是用查表+插值法求取温度,按公式算太耗时,并不经济。

楼主:
请教两个问题
1.NTC分度表是非线性的,但插值应该是线性的吧,所以这样会不会带来较大误差。
2.现用24位ADC采集温度,通道1用PT1000,通道2用NTC串联分压,结果发现,通道1采得的温度与通道2有2度的相差(通道1比通道2高)。想找出原因,用此ADC测量精密电阻 ,阻值基本一致,分度表也没有问题。那就出在NTC上面,请指点应该从哪些角度找出NTC的测量误差。另外,相比25度特征温度,用50度作为T2,其温度竟然比25度更接近通道1的值。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B:
NTC分度表是非线性的,但插值应该是线性的吧,所以这样会不会带来较大误差。 会的, 你可以用精度更高的分度表, 避免插值的估算.

NTC 本身有精度误差的.

网友C:
每一个型号的NTC,它的基本参数是恒定的,比如25度,R=10K,B=3950。
为了降低运算量,软件一般是插值法。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可以增加插值点,比如0-50度,每一度一个点。

网友D:
不用公式,直接做表

楼主:
请大家给推荐一下,精度高,常用的,至少可以测量-50度(最低量程越低越好),价格方面没什么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