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R8 RTC精度问题,一个下午慢了3秒

楼主(2013-04-24):
问题很严重啊,照这样下去的话,一天估计要慢12秒,十天就是两分钟,一年下来就一个小时了
有没有做过测试的给说一下啊

另外有个问题,看大家都说STM32的RTC晶振起振难,我怎么没有碰到啊,前几天用的是STM32F103R8的也没有碰到起振难啊
用的都是22pF的电容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资料,好像和晶振的精度也有关系,难道是这次买的晶振的问题???
求有过此经验的童鞋进来说一下

网友A:
我觉得晶振的问题, 可能性最大.
STM32的RTC 是硬件计数的,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除非你的软件故意去捣乱计数器的计数

网友B:
主要是晶振问题   不过也要看你的产品用在哪里   如果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B: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晶体和负载电容是相关的

楼主:
后来发现只要手一碰到晶振,时间就停止不走了,怀疑那慢的几秒应该是不小心手碰到了晶振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

网友D: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网友E: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振荡器,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网友F:
楼主是用的内部RTC功能么?最近被这个烦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的RTC在断电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并没有计时,再上电读时间发现时间还是我程序设置的初始值,也就是说断电期间没有计时。可有程序发我一份呢。邮箱:yunzaizai.hi@163.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