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探伤仪发射电路

楼主(2013-04-24):
超声波探伤仪发射电路
    一、用途及种类
    发射电路产生高频脉冲波,用以控制超声波的发射。
    发射电路最常用的有谐振式及非谐振式两类。
    发射电路中的闸流管或可控硅,起开关作用。晶体管式探伤仪用可控硅。
    二、谐振式发射电路
    发射频率由谐振回路的参数决定。基本电路如图一所示。其工作原理,以稳态及动态两个状态来分析。

    (一)稳态时
    1.闸流管(或可控硅)不导电,开关在“断”的状态(闸流管被负偏压所截止,不导电)。
    2.电容器C充电,充电回路如下:
    E(+)→R→C→谐振回路→地
    (二)动态时
    1.正触发波加到闸流管或可控硅的控制极,使其导电,开关在“通”的状态。闸流管(或可控硅)一旦导电,控制极即失去控制作用。
    2.电容C过闸流管(或可控硅)放电。放电回路如下:
                C(+)→闸流管(或可控硅)→地→谐振回路→C(-)
    3.电源E也通过电阻R及闸流管(或可控硅)放电。由于闸流管(或可控硅)在导通时内阻很小,电源电压大部分降在R上,闸流管(或可控硅)

屏压甚低于截止电压,故闸流管(或可控硅)很快不导电,又处于“断”的状态。
    4.电容C放电时,在谐振回路内引起谐振。谐振频率为
                f=1/(2π√L0C0)
    C0为探头(压电体)本身的电容、线圈L0分布电容及其他分布电容之和,主要为探头电容。高频振荡电波加到探头(压电体)上,使其以相同的频率发射超声波。由于谐振回路消耗能量,振荡很快停止。
    5.发射脉冲波的频谱,按傅里叶级数分析,除了谐振频率外,还包含有许多其他频率。发射波及其频谱如图2所示(假定发射波为等幅的)。

三、非谐振式发射电路
    发射频率由探头(压电体)本身的自然频率决定。基本电路如图2-20所示。

    其工作原理与谐振式相同,只是电容C放电时,冲击探头(压电体),使其以本身的自然频率振荡。
    四、讨论
    1. Ro(仪器面板上的“输出”旋钮)与脉冲宽度及幅度成正比。Ro越小,τ越小,盲区越小,可探近表面的缺陷,但幅度也小,不能探测远距离的缺陷。
    2.闸流管电路中,负偏压太大时,正触发波的幅度相对的减小,不能使闸流管导电,负偏压太小时,闸流管一直导电,这两种情况都不能使发射电路正常工作,荧光屏上无发射波。因此应该调节R1(在仪器内部)的工作点在适当位置。
    3.工作时,闸流管的屏极电压(或可控硅的阳极电压)如等于外加电源电压E,或电压接近于零,则无发射(荧光屏上无发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