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SD卡一定要用FS吗

楼主(2013-04-24):
最近刚开始学着用SD卡,去网上找例程,发现有的就是直接给定物理地址读写,有的是用了文件系统,新人很迷惑,想请教对这方面熟悉的朋友一些问题:):
1:我之前用过24Cxx,这种器件的起始地址就是0x00,终止地址跟容量大小有关,比如24C01就是0x7f,24c02是0xff,那么假如对于一个2G的SD卡来说,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是否就是 0x00000000~0xffffffff呢?不过按照我这样推算,大于2G的卡32位地址就不够了。。。

2:我看到网上资料说SD卡最小的操作单位是一个块即512字节,那我设想一种情况,假如我需要连续写两次:第一次待写入字节数为1000字节,第二次为2个字节,我的问题是,是否就要占用3个块,虽然第一次没有写满,但是由于最小操作单位是一个块,第二次也不能继续上次的地址写,只能使用下一个块,这样理解对吗:sleepy:

3:文件系统到底是干嘛用的,用来驱动SD卡的吗,可以建立文件、删除文件?甚至建立好的文件windows也可以直接识别?windows建立的文件ta也可以直接识别,现在流行的适合嵌入式使用的FS有哪些呢?我知道micrium好像有FS,但是要收费啊,崩溃

网友A:
移植个FATFS,就好了

+1

网友B:
也可以裸奔

网友C:
从系统角度来看,文件系统是对文件存储器空间进行组织和分配,负责文件存储并对存入的文件进行保护和检索的系统。具体地说,它负责为用户建立文件,存入、读出、修改、转储文件,控制文件的存取,当用户不再使用时撤销文件等。
文件系统有很多种:FAT16、FAT32、NTFS、CDFS、exFAT、Ext2、Ext3、Ext4、Btrfs、ZFS、HF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裸奔

那起始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起始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D:
简而言之,用文件系统主要是方便以“文件夹和文件”的形式管理数据,如果要在windosw上可以查看数据,就要用windows能识别的文件系统。也可以用适合于嵌入式系统的文件系统(电脑则不能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而言之,用文件系统主要是方便以“文件夹和文件”的形式管理数据,如果要在windosw上可以查看数据,就要 ...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周立功的SD/MMC读写模块,是1.0版本,不支持ucosII,我感觉我是严格按照模块的配置来搞的,我的硬件也没有问题,但是初始化一直不通过,PC端一直显示:存储卡不支持3.3V,我郁闷了,这个卡确实是3.3V供电的啊

据闻,卡的支持电压是通过写指令到卡内查询的。你确认你的卡是正常的?确认你的卡是支持3.3?确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移植个FATFS,就好了

怎么移植呢?有程序吗?我最近也在弄SD卡,有楼主一样的困惑。跪求方法

移植主要涉及底层驱动的编写。向 文件系统 这一层,提供读写物理块,扇区的功能,而文件系统则向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提供逻辑扇区,逻辑块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而言之,用文件系统主要是方便以“文件夹和文件”的形式管理数据,如果要在windosw上可以查看数据,就要 ...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SD卡是  Sandisk的 2G卡,一般操作频率是多少啊  我现在设定的频率是25M,在这种频率下,对PCB布线什么的有要求吗?因为现在我读和擦写基本都可以,但是写一直不行

我觉得能读能擦就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可能是你写的操作有点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LPC2138,本来是用SSP驱动的,但是FIFO我没处理好,现在可以了,可以操作了,下一步进军FS,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裸奔

楼主用过FatFS吗,我最近刚开始研究,希望跟您交流交流

楼主:
群里哪位朋友用过FatFS,希望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用过FatFS吗,我最近刚开始研究,希望跟您交流交流

灰太狼,你自己是楼主哦,fatfs用过,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 SD卡技术相关专辑 27册 24.4M 〓

好东西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太狼,你自己是楼主哦,fatfs用过,很简单的。

哦,是这样的,我往TXT中写入数据以及通过电脑写入,我用单片机都可以正确读取,不过都是些数字和符号,如果记事本里面是汉字,我程序中该怎么读取呢,因为数字都是ANSCII码,很好处理,可是汉字没有规律啊,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移植呢?有程序吗?我最近也在弄SD卡,有楼主一样的困惑。跪求方法

下个FATFS源代码,其他的文件系统也可以,对这个文件系统的底层接口进行实现(根据采用的单片机及操作系统(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