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24):
在设计PCB时,我逐渐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不太清楚,请各位指点一下:
1、电路板中从外部接入的直流电源,例如DC12v,是模拟电源吧?那应该使用模拟地咯?
2、通过电源芯片转换得到的电源,例如5v,1.9v,这些事数字电源吗?应该使用数字地咯?
    综上,到底该如何区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3、很多电路板中都没有加入绝缘层,好像阻焊层跟助焊层的作用都已经满足了。那绝缘层还有必要加吗?

网友A:
根据你的原理区分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数字IC如果没有ADC之类的专用AVCC、AGND这类脚的话,连到这类数字IC上的电源就是数字电源。如果有ADC之类,而且你的AIN信号进来之前还走了运放和阻容网络,那么这堆运放、阻容的电源、AVCC、AGND之类的脚就都走模拟通路。

地线上面不要放磁珠或电感。在电源输入的连接器引脚处分出两个互不相交的支路分别作为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无所谓数字与模拟的电源了,看你是怎么个布局了,电源怎么分布了。然后再确定怎么去区分数字和模拟电源,他俩只是人为的用磁珠或者0R电阻隔出来的。和布局很大关系只能说是!

网友C:
数字IC如果没有ADC之类的专用AVCC、AGND这类脚的话,连到这类数字IC上的电源就是数字电源。如果有ADC之类,而且你的AIN信号进来之前还走了运放和阻容网络,那么这堆运放、阻容的电源、AVCC、AGND之类的脚就都走模拟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