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上拉问题

楼主(2013-04-24):
问题如下:
1:若一个峰峰值是2V的正弦波,被一个5V的直流电源(配合1M上拉电阻)上拉后,正弦波的幅值会受影响吗?
2:一个信号被上拉,在电路上是线与的关系,应该发生振幅调制,也就是说,用于上拉的直流信号,应该和正弦波发生调制作用啊。那么正弦波的幅值就该等于直流信号幅值乘以本身的幅值啊?但我通过仿真,发现上拉后并未改变正弦波幅值,这点不明白?

网友A:
这里不是模电意义上的调制作用。

网友B:
电位上拉一般是因为输出为OC门特性的接口,其他门无需上拉。若非要上拉,电位端最好与另一端输入电位相等,否则极为肯能烧坏器件。

网友C:
我觉得会不会是驱动电流的关系,我想到驱动发光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