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测量问题

楼主(2013-04-24):
需要测量脉冲的脉冲,脉宽为10us,周期50hz.有没有什么方法将这个脉冲变宽?现有的数据采集卡难以测量这么窄的脉冲。

网友A:
找一个好点的示波器就可以吧,记得调整触发电平。

网友B:
加个555定时器触发加宽脉宽

网友C:
用边沿触发电路、单稳态电路可以实现你所需的效果。网上很多例子可以找找。

网友D:
换个数据采集卡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