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POP音问题。

楼主(2013-04-24):
    功放芯片是用的TI的TPA3110D2,电源上电掉电的POP音已经去掉了,但是当电源已经稳定,SD管脚由低置高时,就会出现很小的POP音。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有没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先谢过了。

网友A:
TPA311x音频功放POP噪声分析及控制

网友B:
不是太懂!

网友C:
popo来源有三个:电源,音频直流幅度变动,隔直电容充放电。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过去了再试试看。

楼主:
上电、断电、打开关掉SD的pop音去掉了,可是第一次放音瞬间存在pop音,软件一点都不让修改,如何修整?

网友D(2015-10-24):
请问你的SD由低至高时的POP声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E(2020-05-18):
我也遇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软件上有修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