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五十六章 USB声卡实验

楼主(2013-04-24):
   第五十六章 USB声卡实验
     上一章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利用STM32USB来做一个USB读卡器,本章我们将利用STM32USB来做一个声卡。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56.1 USB读卡器简介
56.2 硬件设计
56.3 软件设计
56.4 下载验证

56.1 USB声卡简介
ALIENTEK战舰STM32板载了一个PWM DAC电路,可以用来做DAC输出,通过和STM32的USB和定时器配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USB声卡。
本章我们还是通过移植官方的USB Mass_Storage例程来实现,该例程在MDK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MDK\ARM\Examples\ST\STM32F10xUSBLib\Demos\Audio_Speaker)。
ST提供的例程实现了一个22Khz采样率、8位的单声道USB声卡,通过STM32的PWM输出,经过RC滤波得到音频信号(对STM3210B-EVAL平台)。我们在该例程基础上,只需要修改定时器和其输出通道,使之满足战舰STM32开发板的硬件即可。
战舰STM32的PWM DAC部分,我们在第二十五章(PWM DAC实验)已经有过详细介绍,并且知道我们的PWM DAC部分截止频率为33.8Khz,而本例程的音频采样率为22Khz,所以使用该PWM DAC电路来做音频输出是合适的。
本章,我们采用TIM4的通道1(PB6)输出PWM,因为我们的音频信号是8位的,所以设置ARR寄存器值为0XFF,这样,我们可以得到TIM4_CH1的输出频率(不分频)为72Mhz/256=281.250Khz,然后我们通过定时器7的中断来更新TIM4_CH1的输出,TIM7的中频率就是我们音频信号的采样率:22Khz。这样,我们就可以使PWM DAC输出22Khz,8位音频信号了。
56.2 硬件设计
本节实验功能简介:开机的时候先显示一些提示信息,之后开始USB配置,在配置成功之后就可以在电脑上发现多出一个USB声卡。我们用DS1来指示USB是否连接成功,并在液晶上显示USB连接状况,如果成功连接,我们可以将耳机插入开发板的PHONE端口,听到来自电脑的音频信号。同样我们还是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所要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指示灯DS0 、DS1
2)  串口
3)  TFTLCD模块
4)  USB接口
5)  PWM DAC
6)  74HC4052
7)  TDA1308
这几个部分,在之前的实例中都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在此就不多说了。这里再次提醒大家,P13的连接,要通过跳线帽连接PA11和D-以及PA12和D+,另外,由于本章用到PWM DAC,还需要通过跳线帽将多功能端口P3的AIN和PDC连接,如图56.2.1所示:

56.2.1 PWM DAC硬件连接示意图
56.3 软件设计
本章,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实验 (实验20 )的基础上修改,先打开实验20 的工程,在HARDWARE文件夹所在文件夹下新建一个USB的文件夹,然后在USB文件夹下面新建LIB和CONFIG文件夹,分别用来存放与USB核相关的代码以及配置部分代码。这两部分代码我们也不细说(详见光盘本例程源码),其中USB文件夹里面的代码同上一章的一模一样,而CONFIG文件夹里面的源码则来自MDK自带的Audio_Speaker例程: X:\Keil3.80A\ARM\
Examples\ST\STM32F10xUSBLib\Demos\Audio_Speaker下的source和include文件夹(X为你安装MDK的磁盘)。
然后,我们在工程文件里面新建USB和USBCFG组,分别加入USB\LIB下面的代码和USB\CONFIG下面的代码。然后把LIB和CONFIG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本章,我们还需要通过音频选择电路和耳机驱动电路来推动耳机输出,所以还需要加入音频选择部分的驱动,我们将第四十章实验(实验35)的AUDIOSEL文件夹拷贝到本工程的HARDWARE文件夹下,将audiosel.c加入HARDWARE组下,并将AUDIOSEL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最后在test.c里面,我们修改main函数如下:
//设置USB 连接/断线
//enable:0,断开
//       1,允许连接
void usb_port_set(u8 enable)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if(enable)_SetCNTR(_GetCNTR()&(~(1<<1)));//退出断电模式
       else
       {
              _SetCNTR(_GetCNTR()|(1<<1));  // 断电模式
              GPIOA->CRH&=0XFFF00FFF;
              GPIOA->CRH|=0X00033000;
              PAout(12)=0;
       }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Audiosel_Init();            //初始化声道选择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USB Sound Card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25");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USB Connecting...");//提示SD卡已经准备了
      delay_ms(1800);
      usb_port_set(0);//USB先断开一下
       delay_ms(300);
     usb_port_set(1);//USB再次连接
       //USB配置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Speaker_Config();
      Audiosel_Set(2);    //设置到PWM音频通道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USB Connecting...");//提示SD卡已经准备了
       while(1)
       {
              if(bDeviceState==CONFIGURED)//USB连接上了?
              {
                     LED1=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USB Connected    ");//SD卡已经准备了
              }else
              {
                    LED1=1;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USB DisConnected ");//SD卡连接失败
              }
              LED0=!LED0;
              delay_ms(200);
       };
}
该部分代码同样有usb_port_set函数,这里我们就不介绍该函数了。在main函数里面,我们通过调用Speaker_Config函数,配置TIM4_CH1为281.25Khz 的PWM输出,配置TIM7为22Khz的定时中断,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软件设计部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56.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战舰STM32开发板上,在USB配置成功后(注意:USB数据线,要插在USB端口!不是USB_232端口!),LCD显示效果如图56.4.1所示:

56.4.1 USB连接成功
此时,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如图56.4.2所示:

56.4.2 USB读卡器被电脑找到
    USB配置成功后,DS1常亮,DS0闪烁,并且在设备管理器à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里面看到多了USB Audio Device,如图56.4.3所示:

56.4.3 USB Audio Device
       此时,电脑的所有音频输出都被切换到USB声卡输出,将耳机插入战舰STM32开发板的PHONE端口,即可听到来自电脑的声音。
实验51

《STM32开发指南》第五十六章

网友A(2014-08-22):
原子哥,MINI版教程最近几个月有没有更新啊?去年10月份买的!

网友B(2015-09-19):
WHY NOT DOWNLOAD THE FILE.

网友C(2016-01-08):
有人实验过的,出来说说出来的音质效果怎样啊?

网友D(2018-05-12):
大神,收下我的膝盖吧,先mark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E:
是原子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