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 成功运行...

楼主(2013-04-24):
最近做了块S3C2416板子,将??操作系统移植了上去,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
这次移植的BSP驱动包含了GUI+OS+FS+NET+USBD,目前已经稳定运行.
核心硬件: S3C2416 + 256MB Nand + 64MB DDR2
显示屏:   3.5寸TFT(RM68041),480x320,262K色模式.
编译器/IDE:  RVDS2.2

楼主:
工程源码:

楼主:
晒一下照片:

网友A:
以前也想做个2416的练练嘿嘿,但是看到那可恶的球距就悲剧了,虽然4层板就能搞定,但是那工艺要求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的
不针对楼主PCB怎么做的  在哪打的样 多少钱?
谢谢

网友B:
又见大牛了,楼主是用哪家的板子的?

网友B:
下载了,可是编译不成功,提示“x_libc.h”找不到。楼主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大牛了,楼主是用哪家的板子的?

板子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可是编译不成功,提示“x_libc.h”找不到。楼主帮忙看看。

需要先安装 SDK.

楼主:
RVDS2.2 SDK安装方法:
1.将RVDS_Lib中所有文件复制到 RVDS2.2 lib目录下.
2.将include中所有文件复制到 RVDS2.2 include目录下.

网友B:
可以正常编译了,谢谢版主。还是很喜欢这种裸奔系统,Linux系统虽然高级但是太复杂了,容易陷进去找不着北。

网友C:
sdk有什么用处啊?

楼主(2013-06-11):
引用 网友C:
sdk有什么用处啊?

提供 API 给用户使用.

楼主:
最新版增加了网络功能:

网络参数设置界面:

楼主:
最新 BSP 工程源码:

楼主:
网络测试例程( 一个web服务器):

网友D:
太强大了,先留着。

楼主:
最新版,美化了一下UI:

网友E:
做的真不错,支持下,2440完美的替代

网友F:
楼主你好,请教2416的boot程序? 是从nand启动的吗? 硬件OM引脚如何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请教2416的boot程序? 是从nand启动的吗? 硬件OM引脚如何设置的呢? ...

是的,丛NandFlash启动.
OM[4:1]=0011

网友G:
请问楼主,能不能推荐一块开发板,想要s3c24系列的,本人刚刚接触ARM,不知怎么入手,推荐点学习资料吧,感谢!

网友H:
大神!膜拜

网友H:
想问楼主,你对你移植的操作系统,BSP,FS,USBD,GUI有多深的了解

网友I:
2416的资料太难得了,大多都是wince和linux下,楼主的资料太难得了

网友J:
好利害啊

网友K:
太强了,可惜我刚入门

网友L(2013-07-24):
楼主这个跑不跑linux ?

网友M(2016-04-14):
十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N(2016-12-02):
你好,请问你画的S3C2416,它的球距0.65,球盘0.35,你是怎么扇出的?线宽、线距多少,扇出过孔多大?是机械还是激光孔